求助联想G40-30进PE 键盘用不起DOS下可以使用 换了IO 了

楼主(2017-09-06):
系统下能不能用?外接USB呢再看一看

网友:
主要看下触摸板。。。。。。。。。。。。。。。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你外接个键盘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键盘可以使用 已经解决了 刷了原厂BIOS OK
好的,原厂BIOS程序还会导致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