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30 独显BIOS NM-A311

楼主(2017-09-06):
联想G40-30 独显BIOS NM-A311 本人测试OK G40-30 NM-A311 OK

网友A:
多谢  、下载试试。本子亮机半分钟就关机了不知道  哪的问题

网友:
下来好多,浪费了好多分。。。。。希望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  、下载试试。本子亮机半分钟就关机了不知道  哪的问题

机器修好没遇到一样问题     准时30秒掉电     返修的上次来是温控烧了个洞 30秒掉电      用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还是30秒掉      刷了bios无果

网友B(2017-12-02):
我的可以亮的 蓝屏 刷了你的不亮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可以亮的 蓝屏 刷了你的不亮了晕............

板号能对上吗?蓝屏一般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A:
多谢  、下载试试。本子亮机半分钟就关机了不知道  哪的问题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2018-08-05):
我这有一台不跑码的上电0.5就不动了  刷了此BIOS还是0.5  求救什么问题啊内存换过了

网友:
谁刷过,好不好用????????

网友(2019-11-28):
自动加电0.3 刷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2021-12-12):
我备份过原机的 好像是8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