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M-LT 无桥供电

楼主(2017-09-06):
南桥和北桥没供电,一般是北桥MOS管的问题,但这次是电源插座下的4500坏了起一个小点。。。。结果内存和南桥的1.8V 1.1都正常!!但是北桥和南桥的另一个供电没有,,容易混淆,,,

网友:
楼主为毛没图?不过学习了,当做经验。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啥 南桥 供电   ,一般来说 南桥  有 3.3 V 还有一个二级 1.5V的电压 还看啥主板

网友:
看了不知道楼主说啥!一头雾水!!

网友:
这种板子 还值得这样修啊

网友:
没有详细的图片,有些人,看不懂,下次写的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啥 南桥 供电   ,一般来说 南桥  有 3.3 V 还有一个二级 1.5V的电压 还看啥主板

他的意思应该是DMI总线供电,负责南北桥通讯用,一般915开始的775时代,都是直接套用北桥供电或者加二极管降压来处理。

网友B:
我感觉用不着混淆,这个PWM芯片坏了,北桥供电自然没有,所以对于南北桥供电的DMI总线供电这个后极来说,并无实质故障,修好了北桥供电,这个供电自然也就跟着出来。

网友:
4500以前在华硕主板上常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用不着混淆,这个PWM芯片坏了,北桥供电自然没有,所以对于南北桥供电的DMI总线供电这个后极来说,并 ...

这个芯片没有完全损坏,,内存和南桥的其中一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没有完全损坏,,内存和南桥的其中一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如果红圈是你标注没有供电的部分,那我看到就是北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另外北桥供电还给南桥提供DMI总线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红圈是你标注没有供电的部分,那我看到就是北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另外北桥供电还给南桥提供DMI总线供 ...

版主老厉害啊,,名称都这么清楚

网友:
北桥供电还供给DMI总线,今天第一次学到,不过以后双桥日见日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老厉害啊,,名称都这么清楚

修的多而已,经验使然,谈不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