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小徒弟坑 之14.8V扣小6上开机。分分钟把机器搞挂了。

楼主(2017-09-06):
机型:苹果6
故障:原换电池,后徒弟拿14.8V直接给小6开机,烧掉了主板。

维修过程:

今天一台小6换电池,小徒弟拆机测一下是否有漏电 的。结果坑了。本来电流表调的14.8给苹果笔记本充电的
,小徒弟直接插开机线直接就怼小6主板上去了。。结果可想而知。主板烧了。。。

接下来我来补救了:

先扣电流表看一下什么电流吧。大短。如果所经之路都烧了那要坑死我了。结果还好。烧了一下,电源发热。

拆下电源。再接电流表看一下,结果还是有一点漏电100MA。摸了一下哪里发热。发现大音频发热。微微的。
不管了。直接拆了吧。拆了大音频。再扣电流表,不短了。。

接下来就补回去吧。。主电源补回去顺利开机了。还好没烧到U。。再把音频补回去。测一下录音有了。
应该 没什么问题了。结小徒弟装机了。

开机 进系统了。测试也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这个表电的。建议大家不要修本子和修手机用一个表。一下不小心就出事了。

还好这次只烧了大电源和音频。

网友A:
徒弟有点坑,哈哈,还好烧的东西不多

网友B:
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在东芝笔记本上

网友C:
不能全怪徒弟,谁叫你小气包不在弄个手机电源。

网友D:
修手机,电源还不分开用。老板你真抠

网友E:
这个问题是要注意一下,这样一般这个版都没救了。。。。。。。。。。。。。。。

网友F:
我去,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情,后面没修好。。赔钱了

网友G:
手机的电流表要限制到5V就没事,否则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徒弟有点坑,哈哈,还好烧的东西不多

是的。要是把PPVCCMAIN上的东西都烧一遍,那换也得有得换了。USB显示背光,PPVCCMAIN直接供电的东西太多了。命好只坏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在东芝笔记本上

笔记本可能还要好一点吧。。。本来就19V的。。手机只有4.2V直接加到14.8V。这个压差较大。。

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充电头子直接输出19V,插上充电,插一个烧台手机。烧了两台一台6S一台7P,后来不敢插了。。。

大家如果卖充电头子要注意 点。。。有的那种小厂做出来的。电压给你来个20V,烧坏机器你找都找不到厂家。

如果你是大品牌的充电器头子,那要和上家说好。万一充坏了,能找到他,毕竟一个头子赚不了几个钱。

烧一台机器够卖一年能不能赚回来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全怪徒弟,谁叫你小气包不在弄个手机电源。

这个也是啊。怪我。现在那个电源不敢给他们用了。单独修笔记本用了。和充手机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电源还不分开用。老板你真抠

徒弟多。他旁边有个手机电源,他嫌不好用。电压没这个稳,有些机器开不起来。所以拿这台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要注意一下,这样一般这个版都没救了。。。。。。。。。。。。。。。

应该也不至于,PPVCCMINA上的件大不了全坏。。。没有直接加到CPU上的。应该不会烧U。所以感觉应该是有救的。我这台也就烧了个音频烧了个大电源。其它都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去,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情,后面没修好。。赔钱了

哈哈。。为什么没修好?烧的多??估计你是19V吧。我的是14.8V。苹果的本子充电的。如果19V可能坏的会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机的电流表要限制到5V就没事,否则你懂得

是的,现在不给他们用那个电源了。。

网友I:
楼主,我的电流表也是这个,一个型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电流表也是这个,一个型号的,呵呵

你得小心点了。万一你调个19V上去可能没我这么幸运了。

网友J:
这是我也干过  19v直接上6sp 修完笔记本没注意 客户拿来我看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我也干过  19v直接上6sp 修完笔记本没注意 客户拿来我看看电流

最后修好没有啊。??怎么修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K:
对,老师说过,最好两个电源,,错一次就够你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老师说过,最好两个电源,,错一次就够你后悔的。

说的是。

网友:
我上次一不小心直接把一台东芝烧报废太马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哈哈。。为什么没修好?烧的多??估计你是19V吧。我的是14.8V。苹果的本子充电的。如果19V可能坏的会更 ...

是的,修本本的电流表,点进去一阵青烟后马上拔掉,烧了一片,一个字:惨

网友L:
养成动手之前要看电源,看插头之类了。不然就会烧东西。还有忘记取锡纸,我都搞过

网友M:
小心啊。有一次搬店。不小心调了十几V。一下就哎。修了半天才好

网友N:
老哥,你这个也是运气好哟,只烧了两个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修本本的电流表,点进去一阵青烟后马上拔掉,烧了一片,一个字:惨

修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养成动手之前要看电源,看插头之类了。不然就会烧东西。还有忘记取锡纸,我都搞过

我一般接电都看一眼表的。小徒弟经验不足啊。这次以后估计长记性了。不过那个表也不给他用了。给他个5V的表了。。不敢给他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小心啊。有一次搬店。不小心调了十几V。一下就哎。修了半天才好

坏了哪些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哥,你这个也是运气好哟,只烧了两个原件

的确,挺信誉幸运的。估计电压低了点14.8的苹果本子电压。如果普通本19V估计坏的更多了。

网友O:
一个还用不过来 还两个  两个我认为也有拿错的时候

网友P:
没烧到 CPU                                                    万幸

网友Q:
这样的徒弟有点迷糊,我去当你徒弟好了

网友:
第三方萨芬的斯蒂芬斯蒂芬森的广泛大锅饭个

网友R:
我也把自己的锤子手机这么烧掉过
手机烧了没什么,反正当时正想着换个手机
关键是sim卡被烧到
放其他手机上不读卡,里面号码全没了

网友S:
维修iPhone的利润应该不错吧,

网友T:
做事就是不要慌  仔细的做  ddddddddddd

网友U:
经验重要,多烧就知道那些爱坏了

网友V:
呵呵,还好还好,没少太大,建议,修本本的电源,和修手机的电源隔开。如果少的手机的cpu就要赔机了哭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个还用不过来 还两个  两个我认为也有拿错的时候

呵呵。再搞错让他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烧到 CPU                                                    万幸

没有,感觉一般不会烧到CPU的。PPVCCMIAN 是到各大供电芯片 的。没有直接到CPU的。除非电源被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的徒弟有点迷糊,我去当你徒弟好了

他跟我说,第一次啊。以后就有经验了。我说我还一次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把自己的锤子手机这么烧掉过
手机烧了没什么,反正当时正想着换个手机
关键是sim卡被烧到

不是吧。SIM卡都被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维修iPhone的利润应该不错吧,

糊口饭吃,这年头没有什么容易的。都是赚点辛苦钱。。

网友:
引用 网友T:
做事就是不要慌  仔细的做  ddddddddddd

说的对。要谈定。。。

网友:
引用 网友U:
经验重要,多烧就知道那些爱坏了

还多烧,赔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呵呵,还好还好,没少太大,建议,修本本的电源,和修手机的电源隔开。如果少的手机的cpu就要赔机了哭把

是的,现在不给他用那个电源了。。。关键搞到CPU赔机小事。他再说里面几十万的资料。别人欠款都在里面。没了要不到钱。就坑到了。

网友W:
还真是,手机和笔记本用两个表,能有效的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

网友X:
我有小六,2个坏了,一个显示那短路,一个不知啥毛病,我是修电脑的,不懂,能给你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还真是,手机和笔记本用两个表,能有效的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

大家都是笔记本到手机的。所以基本上都搞的。所以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有小六,2个坏了,一个显示那短路,一个不知啥毛病,我是修电脑的,不懂,能给你修吗

我只修手机。。。手机可以给我看看。

网友Y:
这个问题是要注意一下.。。。。。。。、

网友Z:
这个徒弟也是可以的,不过既然是徒弟吗,也可以理解

网友AA:
哈哈哈,看来你需要最近新出 那个防烧鸡的线了,我之前经常5V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问题是要注意一下.。。。。。。。、

必须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徒弟也是可以的,不过既然是徒弟吗,也可以理解

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A:
哈哈哈,看来你需要最近新出 那个防烧鸡的线了,我之前经常5V开机

5V开机也无所谓了。。只高个0.几V而已都没事的。

网友:
把手机怎么寄给你,请写个地址,或者打我电话,我与你打好友

网友:
笔记本,手机都用一个电源,一个不小心,就出事了,还好这回没烧到U。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但徒弟就太大意了,差点把u烧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5V开机也无所谓了。。只高个0.几V而已都没事的。

嗯,5V基本上没问题,之前修个W2016,顾客不给钱,搭个14.7V进去,居然没烧掉

网友:
类似这种虎事,刚开始修的时候谁都没少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嗯,5V基本上没问题,之前修个W2016,顾客不给钱,搭个14.7V进去,居然没烧掉

这个要技术的,不烧也要技术。烧了不开机也要技术。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好在问题不大,见过有人干15V+的。。。。。。。

网友:
很历害,要我这只能赔机了,学习学习。。。。。。。。。

网友(2017-10-17):
短了这么一点RP真好

网友:
我就直接开限制5v的  不然太危险
一不小心就悲剧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88888888

网友:
哈哈。楼主还好走运啊,不走运烧精光啊

网友:
让坑了吧    徒弟干活必须要看紧了

网友:
这种错不小心就要出问题,养成好习惯很重要,我上电前都要调调,不是没有调好,主要是看看电压电流,不容出错。

网友:
我也上过类似的当。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运气还不错。。烧掉cpu就赔死了~

网友:
这种事  一出现 心都凉到底了  你这还好 烧的比较少

网友:
要是烧了CPU就蛋疼了,哈哈

网友:
最后还是16.5

网友:
以前有坑爹,坑队友,又来个坑师傅

网友:
这个插电源前看电压是必须养成习惯的,凡是吃过亏的都会本能的看,我亲眼看到我同事拿来一个YOGA就插电,一个19V就把板子干死了,也把他干成懵逼了,被老板狂捶

网友:
这种事经常有,烧过一个诺基亚,也是因为别人插了笔记本,接手机时没看,直接挂了,还好是练手的

网友:
同款表我只修手机只用4位数的 笔记本好像普遍5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