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做双系统怎么在不用进苹果系统下做

楼主(2017-09-06):
苹果做双系统怎么在不用进苹果系统下做
苹果做双系统   很多客户或者同行拿来之后     都没有苹果密码(忘了或者忘记问了)

有没有什么工具直接在pe里把苹果盘 分Windows分区的

有没有什么工具直接在pe里把苹果盘 分Windows分区的

有没有什么工具直接在pe里把苹果盘 分Windows分区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在苹果系统里面先分区  其它方法就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在苹果系统里面先分区  其它方法就不知道啊

我就是要  不用在苹果里分区  直接pe分
要是苹果里分区  我就不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在苹果系统里面先分区  其它方法就不知道啊

而且  苹果里磁盘工具    直接分的话容易出错

网友:
也可以做个带UEFI启动盘的U盘 进PE做

网友:
这倒是没有这样试过。。。。。。。。。。。。。。一般都是在苹果系统里面分区再做

网友:
用大白菜或者是电脑店进P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