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上的@JUMP 43X118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06):
纯新手小白,试着自己看
修主板,大神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元件?
主板

网友:
这并不是什么电子元件,只是一个隔离点。

网友:
这是个电流口子,两边是铜箔线,中间是一个焊锡点

网友:
这是个隔离点啊

网友:
比如维修短路故障的时候 断开这里可以判断是前面短路 还是后面短路。

网友:
受教了,,,,谢谢大家~~~可是已经发给某宝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