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9-06):
主板:富士康H61MX  V2.0
故障:无复位
检修:首先把灰尘除了、通电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就没CPU供电。供电芯片是(NCP6151)芯片供电正常。9脚EN没电压 找到图纸,然后跑线到Q55 G极是3.3V高电平,证明Q53没有把3.3V拉低。又测G极控制脚是高电平但是Q53的D、S极没有导通。不应该!果断换之
最后附上亮机BIOS H61MX

网友:
这是典型的电源IC的开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无CPU电压。

网友:
EC信号的三条腿管子坏  这种故障比较常见了

网友:
CPU供电问题 有图纸就是好搞 ......

网友:
维修内容通俗易懂!顶一个

网友:
开启信号的这个管子最容易坏了

网友:
缺少EN开启信号还是比较好修的,就怕条件看似都满足,但就是没供电输出,才是头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