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最新款PRO安装WIN10

楼主(2017-09-06):
苹果最新款PRO ,正常进入苹果系统使用BOOTCAMP安装,下载分区,重启后就蓝屏,WIN10 专业版  企业版  都试了,不行,在苹果系统下分好区后,使用刻录好的WIN10 专业版和企业版,可以引导,但到选择安装到哪个盘符的时候,一个盘都认不到。用普通U盘  UEFI 引导进PE后,也认不到盘。哪位装过来聊聊。

网友:
苹果的装WINDOWS系统,真他娘的麻烦

网友A:
把苹果铲掉再重新用PE分区再GHOST 进去安装,装双系统好麻烦的

网友B:
装1607这个版。往后的版本应该也行。但我不太确定

网友C:
双系统只能在苹果系统下分区,如果单个系统,那就做U盘CD-ROM,建议换个版本的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苹果铲掉再重新用PE分区再GHOST 进去安装,装双系统好麻烦的

客户的苹果系统有很多资料,不能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系统只能在苹果系统下分区,如果单个系统,那就做U盘CD-ROM,建议换个版本的WIN10

我们就是在苹果系统下用bootcamp分区的。苹果系统做了很多了,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这个最新的机器这样

网友:
或许你的WIN10系统版本不够新 搞最新的  这个机器是单盘还是混合盘?是混合盘的话那个我也没有搞定 混合盘我装不上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个W10版本试试 找个新版本的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只能在线安装了 其它方式都安装不上

网友:
肯定在苹果系统下分区,然后装,我都是这样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1607这个版。往后的版本应该也行。但我不太确定

层主正解     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换了1607版本的win10解决

网友:
一种方法 ,正常进入苹果系统使用BOOTCAMP安装,在msdn上下载ISO原版WIN10ISO,使用bootcamp安装选择win10so(记得复制到苹果的桌面)安装后,进入win10会发现通过这种方法安装的win10,会多出来一个8G的类似虚拟光驱的方法,重启后自动删除了。。。。
上边方法前两天装过imac A1448 4K屏 版本用6760驱动包装windown驱动
还有一种在上BBs.feng.com上边下载win10 安装镜像恢复。。这种没有试过。应该可行。。(也可以下windows 驱动)

网友D:
这样的新款的PRO装了好多了,换个WIN10的镜像,这些机器要用老款的镜像才行,挑镜像的。

网友:
看来新机器得用新系统啊,苹果真是与时俱进

网友:
没搞过,这个比较高端.................

网友E:
那个型号的机  用U盘量产CDROM的好安装  顺便借下道  A1398 5代U820-00163-03  第一次维修这种板,电流跑2.3 跳回1.5 是不是要插那个小板才能开机? 有谁知道???

网友:
新款的直接在苹果里面BOOTCAMP装

网友:
这个我可以搞定,加我qq发个系统给你吧

网友:
这个是苹果硬盘驱动问题     安装版在安装界面可以加载外部驱动  把硬盘驱动加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去微软官网搞个最新的ISO镜像就解决了。

网友:
先进苹果系统 再里面分区!然后安装win10就可以!至于蓝屏是你去系统 和驱动有问题

网友:
呵呵 WIN10原版搞定一切因为他自带USB3.0和NVME驱动  软碟通写入即可 最好用1607版本 1511是第一版不太好用  1703又太新激活不太成熟。
安装方法其实跟普通PC没区别 磁盘工具直接分区 重启直接安装即可 纯EFI的 你就分成HFS数量大小随便  早期机器安装WIN10驱动难找 直接分成FAT即可 磁盘工具自动会把硬盘变成混合分区也就是GPT和MBR同时存在
有些人以为软碟通写入的 不是EFI启动你大错特错了 EFI文件和系统文件是在同一个目录的 并不是说非要一个EFI分区
其实就是WIN10自带的

网友:
换个镜像就行了  我装这款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就是装上了,没驱动也不行,,,

网友:
都是装  1 3 惹的货,买苹果非要用WINDOWS系统,真麻烦

网友:
你去苹果官网下载的win10 就可以

网友:
双系统就是麻烦 我一般都给卖苹果的专业同行搞,把客户的数据搞丢了才是真麻烦

网友:
安装的时候识别不到盘符 是驱动没哟加载上

网友:
昨天装了一个17年的13寸Pro,一开始也没用bootcamp在选盘的时候认不到,最后还是用bootcamp装才好的,楼主要不换个系统试下吧。机子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苹果装系统费时间又麻烦。。。。

网友:
这个不好搞     不搜一下有没有教程

网友:
最新款苹果装系统 很简单呀  我 目前装了至少10台  没遇到问题   直接拷贝一个ISO的系统文件到桌面  然后BOOT CAMP 里安装就好了

网友:
打电话给售后会给你说怎么弄的打电话给售后会给你说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型号的机  用U盘量产CDROM的好安装  顺便借下道  A1398 5代U820-00163-03  第一次维修这种板,电流跑2. ...

要装无线网卡,不装无线网卡不会显示

OO7

网友:
win10 1607后的都可以,老湿机应该都知道。

网友:
不是用bootcamp下安装的?不是提示你提供光盘镜像?怎么还要用光盘引导干吗?

网友:
连苹果都没有见过几台.要装系统如何是好?

网友(2017-10-06):
MAC装虚拟机就好了啊  为什么要单独装系统

网友:
苹果装系统要装合适的,才可以使用

网友:
WIN7系统可以安装吗

网友:
很好装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新款的PRO装了好多了,换个WIN10的镜像,这些机器要用老款的镜像才行,挑镜像的。

高人啊,你在哪里,我找你帮我安装,给个同行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