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不开机

楼主(2017-09-06):
主板 P8H61-M  LX3 PLUS
版号 R2.0
故障 不开机
拿到板子先测了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
上电按 短接 开关没反应
测了IO信号有条跳变  没有  SLP_S3#  查桥的待机条件

VCCRTC 没有  电阻一端有3.1V  一端没有电压   电阻坏
换了几个电阻都不行  有10K    1K
1K的刚焊上去此一次亮机了   心里开心 第二次不亮了
在找个700欧   焊了几次也有第一次亮了后几次不亮  很郁闷  怀疑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后来又试了几次都亮了   还在测
1K电阻焊到板子上测无穷大    700欧焊到板子上测0欧    换二极管党有300阻值   不懂

为什么不上长传图片 提示什么错误 307
不知道还会不会不亮 在测试

网友:
这个信号    我还试了直连  有电压  不能开机     不能直连

网友:
最近论坛有升级  上传图片出错  属正常  过几天就好了

网友:
没图,也看了你说的,慢慢查吧.需要找到图纸,一点一点查

网友:
图网上多得时,慢慢查吧.需要找到图纸,一点一点查

网友:
把VCCRTC后面的电容拆了吧。估计是电容漏电了。导至RTC电路不正常,晶震不起震,还有那三、四个信号。

网友:
可能是vccrtc的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