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电磁阀不吸合

楼主(2017-09-06):
hp1020打印机电磁阀不吸合,导致不进纸。手动扳回电磁阀可以旋转一圈然后又卡住离合器不进纸。
电磁阀接12v直流电有吸合但是力量不大,
万用表测接口卡上的插针会有显示最大9v的瞬间电压。
请有经验的大佬帮忙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叫离合器吧   你换一个就应该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12V还是24V工作 电压?好象是24V。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吧,换一个还不行就怀疑主板了

网友:
用替换法就很好解决了,更换继电器不解决就更换主板试试。

网友:
主板好着呢  换个离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