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17R-5737开机0.65掉电

楼主(2017-09-06):
inspiron17R-5737开机0.65掉电,测B+只有13.5V不知正常吗?求此板图纸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现在很多本子都这样,公共点电压是充电芯片降压来的,电压会根据电芯的数量进行调整

网友:
公共点13.5 正常 有些设计 公共点不是19V

网友:
正常的     看你这个电流可以试下把内存拔掉看看还掉不        如果不掉刷bios会好

网友:
四代以上的很多公共点只有10几v

网友:
有些机器的公共点不一定是19v,这个具体看机器

网友:
谢谢各位,断开独显供电测试不掉电,直接加焊显卡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没有出来哦

网友:
这个头次碰到,    加收藏了   。

网友:
测B+只有13.5V不知正常,这个是正常的,具体还是查其他信号

网友:
正常的           可以试着刷刷BIOS

网友:
有没有这个板子的版号 找图纸和bios都是用版号找的

网友:
不是bios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