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14z-5423笔记本BATSW1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9-06):
请教一下 Inspiron 14z-5423
笔记本
BATSW1的作用是什么?
笔记本

网友:
BATSW 是一个开关具体可以找图纸看下开关的具体作用

网友:
图纸里有这么一句“Add BATSW1 and R3901 for avoiding MB crack on assembling.”
我也不理解,反正你如果开不了机充不进电的时候,尝试拨它一下也许有惊喜呢

网友:
电池与电源切换的吧,可以单独只用电源,或者电源电池一起用,一般带这种开关的,电池都是内置在机器里面的,开关打错,会不认电池,或电池不开机,电池不充电

网友:
应该是个开关吧,具体看一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