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Z-MX 电压 复位都正常不跑码 时钟通病

楼主(2017-09-06):
今天客户拿来要3块修的  上电跑D0 清CMOS 故障依旧   全板电压测量也都正常
点复位脚   诊断卡复位灯也会闪   PCI-E复位3.3V正常  时钟1.6V正常!!!又是骨头  先清CPU座换CPU试试 结果依旧!!!
既然跑码不正常先换时钟试试   换后上电诊断卡啪啪啪的跑起来了 点关机正常   多试几次也正常。  其他两块也一样是换时钟好的  一块有时能跑码
亮机有时不跑吗    一块不跑码时钟发烫。。维修到此结束。 华硕这板552时钟容易坏 是个通病

网友A:
看来维修主通板挺多的,通病都是秒杀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问题,换了试试看看

网友B:
这板子时钟确实爱坏,P5GC-MX/1333也是一样。不过这板子也确实老了,毕竟是945的芯片组。

网友C:
我只能说  这么老的板子 别说修了   动万用表 我都懒得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时钟确实爱坏,P5GC-MX/1333也是一样。不过这板子也确实老了,毕竟是945的芯片组。

有些方正的原装机也用华硕这个板  经常也坏这个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  这么老的板子 别说修了   动万用表 我都懒得动

没办法不修啊!都是钱怎么能拒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  这么老的板子 别说修了   动万用表 我都懒得动

没办法不修啊!都是钱怎么能拒绝 所以不能和钱过不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来维修主通板挺多的,通病都是秒杀

只能说有些板的设计缺陷吧    这样也好能方便我们这些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方正的原装机也用华硕这个板  经常也坏这个时钟

是的,还有清华同方,都是华硕代工的板子。

网友:
这种时钟是容易坏,楼主胸 666666666666666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有些板的设计缺陷吧    这样也好能方便我们这些维修人员

嗯,很多主板都存在bug,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