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 不上电

楼主(2017-09-06):
各位有修过DELL的14 3442 主板,板号13269-1 FX3MC A00的,开机0。01,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3 5V电压正常,我碰到两台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啊,查桥和ec呗

网友:
怀疑BIOS程序就先刷个BIOS程序,再查一下待机触发条件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查查Ec条件正常不。

网友:
怀疑BIOS  你就刷一下看看呗

网友:
先查查条件把,然后再刷BIOS,别一冲上来就刷BIOS啊

网友:
先刷BIOS也不是错误方法,反正也不费事,但是一定要保存原来的BIOS

网友:
楼主你的笔记本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故障

网友:
BIOS,EC,南桥的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这本子坏BIOS可能性小啊。多数是EC电路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待机0.006 3v 5v  正常 刷bios  无效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告诉你3V 5V滤波电容坏的多,你换换试试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不触发是通病呀!不过还没有朋友找出而已!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就知道了,不行就按条件查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35v正常   开机键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