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50的有密码

楼主(2017-09-06):
有朋友焊过那个密码 芯片吗?买全新料可以吗?还是必须要换原机资料
芯片

网友:
应该全新的料是可以的 论坛有相关资料上传的吧

网友:
芯片内有程序的。买新的话,你要能找到程序,还要会刷入程序;
买拆机的话,这个型号比较新,不一定能买到。而且要是买到带密码的就好玩了

网友:
不一定要同样的,在ThinkPad其它料板上拆个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一下全新的,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哦

网友:
你先在其他的机型上面拆过来试试看啊!

网友:
可以试着读取资料用Winhex清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