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楼主(2017-09-06):
今天接了个苹果一体机,用一段时间不定时黑屏,我以为显卡问题,就修了,结果还是一样,苹果一体机有谁修的时候遇到过高压板出问题的。我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拆开看看板子质量还可以,就不知道咋修了,我就是有大概思路,没有细钻的心思。有修过苹果一体机的朋友吗,分享一下经验,一般都有哪些故障,怎恶排除问题。

网友:
苹果一体机 不定时黑屏 重点检查 CPU或其他容易过热的位置,一体机紧凑,过热问题多发

网友:
什么型号 哪年机器·

网友:
换高压板看看。或者改一个,排除一下。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  看看是黑屏了  还是暗屏

网友:
显卡   显卡   直接上   b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