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H61F/TOPEKA 10124-3 不触发

楼主(2017-09-06):
联想的一体机,开关上有3.3V,待机电压没有,待机芯片是RT8205A 量了一下它的16脚VIN没电压。
找不到,也不知道这个待机芯片供电是从哪儿来的,没招了?求助!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直接跑线啊 应该问题不大吧 找个RT8250资料 看看就行了

网友:
vin 你这个一体机是类似台式机单独有个电源,还是笔记本设计呢。不至于开关有3,3 待机芯片VIN都还没有吧

网友:
16脚vin没电压还不好找啊。vin不是公共点电压嘛会不会断线了啊。因为开关上都有3.3v了。

网友:
没有原理图只有跑一下线路试试看,一般是公共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