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楼主(2017-09-06):
一台联想s300开机不显示。电流到0.9不动。有时候插拔一下内存偶尔显示一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还是有虚焊的地方··这机器碰到过 没修好····

网友:
这种情况当然是刷一下bios试试咯!

网友:
这机器BIOS 坏的挺多了,刷刷会有惊喜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刷bios肯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