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米5s高通9008 新人报道请多关照

楼主(2017-09-06):
就是小米5s我拆机短接怎么才可以进高通9008啊电脑win10 64位。我短接进不去是方法不对吗?进去的给个完整教程

网友:
这个没整过。。。。。。。。。。。

网友:
这个尽量不要断接,有风险,给客户搞黑屏就麻烦了

网友:
短接好像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是灌水哟 少年

网友:
短接错了。小米的好像可以直接进的。需要转接线,就是一头带个开关的那种线就可以了。你的手机是不是刷机刷死了。

网友:
不要用WIN10的系统进行刷机,不然驱动不好装

网友:
这个尽量不要断接,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