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s415

楼主(2017-09-06):
联想笔记本s415,求大家分享下是不是bios会引起不认显卡驱动和网卡驱动打不上

。我写过bios出现了好几次,

网友:
直接搜索本坛  没有 就到TB直接买一个原厂BIOS

网友:
一般是不会的。BIOS程序一般不会影响这的。

网友:
G470 BIOS刷错 就能不认显卡

网友:
没碰到过,个人认为,按道理应该存在这种可能,这个以后确实要考虑进去

网友:
上传了个一个打包的BIOS ,S415 的,希望对你有帮助,解决各版本显卡驱动打不上的,

S415 REV 1.0 及各版本BIOS 解决显卡驱动不上.zip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win7,8,10

网友:
解决了没有  好了告诉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该不会独显挂了???能解决触摸问题么?还是触摸问题跟bios没关系?新买的屏一样不好用。。。郁闷。

网友A:
刷错会导致显卡驱动不了。如果是E1独显可以试试这个。我也刷了好多个,淘宝也买了还是不行。最后刷这个好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4457-1-1.html

网友:
确实。装xp没蓝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试下你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错会导致显卡驱动不了。如果是E1独显可以试试这个。我也刷了好多个,淘宝也买了还是不行。最后刷这个好的 ...

这个试了,不行的,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修不出来就多刷几个BIOS看看,不要先动显卡

网友:
bios不對的確會影響很多東西, 對於我們來說真是頭痛, 因為要驗證網上的bios要花好多時間, 有時候會誤殺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