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装CPU就触发保护,不装CPU能正常触发

楼主(2017-09-06):
G43T-DM1装CPU就触发保护,不装CPU能正常触发,测CPU供电MOS管无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脉宽 看看········

亲,会不会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和BIOS有关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会不会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和BIOS有关系没?

就看看 脉宽条件 如果没图纸 先找个一样的 换上试试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测测CPU供电芯片周边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容之类有没有换掉,保护了吧,这种现象很多哦

网友:
肯定那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呀你就这么简单写在这里你还指望着别人来帮你修机啊。

网友C:
应该还是CPU供电部分的故障,换下馆子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CPU供电部分的故障,换下馆子试试看

确实的管子的问题,在板上量不出来,拆下来有一个管子轻微短路

网友:
测测CPU三极管是不是击穿了,击穿了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肯定有MOS管短路的  再好好测测

网友:
这种问题除了拆管子测试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在板上测试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的管子的问题,在板上量不出来,拆下来有一个管子轻微短路

这种问题其实大多数都是上下管的问题,

网友:
u坏了吧   这个板子晶振坏的多,,,,,,,,,,,,,

网友:
确实是下管,软击穿,今天修了个G41 ,触发12V短路保护,拆掉上管,可以出发开机,换了全部上下管,还是保护,现在就直接拆了一组上下管,没装,现在还在试机

网友D:
下管软击穿,其实如果全部拆下来对比,还是可以发现阻值不一样的,但是在板子上可没这么好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管软击穿,其实如果全部拆下来对比,还是可以发现阻值不一样的,但是在板子上可没这么好查。

确实是,要拆下测,在板子测量不准确

网友:
换   CPU     试了                        吗

网友:
拔掉4pin也能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要拆下测,在板子测量不准确
毕竟是软击穿。

网友:
这一定是有短路了,好难修我觉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