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歌户户通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9-06):
    我的家电维修带电脑维修,因为电脑维修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转为家电维修了,前面的帖子我有说明,都是同行,都是泪啊!不想多说了......
    平时家电修的多,咱们迅维这个平台没有家维的板块,强烈要求增加!言归正传,今天一客户打电话说去年多天装的户户通,不能开机了,连系统都进去不,老是在那闪,数码灯显示的是以开开关的那三个字符,0dd,第一次看到这个故障现象,装了3年户户通,没发现过这个问题,奥歌的免定位机,看来免定位就是不能多装啊!一大堆问题,定位的机子基本就没出现过问题。客户晚上拿过来,我插电试机,就是开机那三个字符,不往下走了,也不显示“正在启动”这个画面,电视是黑屏闪烁,机顶盒数码灯这三个字符,而且中间那个字符也在闪烁。给客户直接换机了,没办法,回过头来一看日期2016年4月,商家只报一年,怪自己当时买的时候没看生产日期!大家都知道免定位都是不良商家自己改的!不是加模块就是刷版本!于是只能自己认栽呗。心想既然不能换那就拆机修吧,以为是电源电压有问题,拆开测电压,5v,15v,20v都正常,电源板没问题,那就是主板问题了.目测没有烧毁的元件,一下茫然了!于是淘宝找主板,没有卖的!百度找经验,没有人修过!不经意看了一下主芯片是国科的,GK6105S-T,家维论坛上都说这个芯片有质量问题,发热太厉害!淘宝有卖这个芯片,50一个,好贵啊,于是正准备拆下来,心想加焊一下试试,于是用高温胶带把四周包住,芯片四周抹点助焊膏,用风枪,温度调到250度左右,风量开到3,开始加焊,3分钟左右,等凉了,通电,居然好了!太TM兴奋了!瞎猫终于逮了个死耗子!怕焊接不太结实,于是又加焊了一遍,一定注意温度!不然芯片会吹挂的!试机试着摸芯片,温度确实高!于是加了个导热贴纸,上面又加了个小散热片,用塑料焊枪和旁边的塑料黏在一起,怕散热片掉了,引起主板短路,准备试机一晚上看看效果!

网友A:
什么风枪这么棒,250就能吹焊.

网友:
不错啊,牛,现在这种东西都 开始修了。

网友B:
这种芯片对于修电脑的人来说,整个掀起来再焊回去都没有问题的,楼主风枪是不是坏了,250度怎么能吹得动芯片呢

网友C:
现在这种东西都开修了?修一个多少钱呀?

网友:
gaokji高科技啊。。。不懂这个

网友D:
250度吹芯片,你的热风枪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居然修好了,真是不容易啊,做家电维修现在怎么样,生意好吗

网友:
很厉害,很好的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风枪这么棒,250就能吹焊.

是同行吗?有铅是熔点是215度,一点都不专业!无铅是235度!高了会爆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0度吹芯片,你的热风枪是不是有问题

你们一个个的真服了,我是技嘉售后出来,专门负责调试BGA的机器,我不知道铅的熔点!不懂不要瞎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对于修电脑的人来说,整个掀起来再焊回去都没有问题的,楼主风枪是不是坏了,250度怎么能吹得动芯 ...

不要说你是同行!不懂不要瞎喷!有铅在185度已经融了,无铅235度,这都是用BGA的常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种东西都开修了?修一个多少钱呀?

客户 返修的,过保了,修好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0度吹芯片,你的热风枪是不是有问题

兄弟,是专业维修的吗。H焊BGA封装芯片你说多少度?超过300度不焊挂我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 返修的,过保了,修好自己用

等到时候有修这东西的就可以赚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要说你是同行!不懂不要瞎喷!有铅在185度已经融了,无铅235度,这都是用BGA的常识!

只是有点怀疑你这温度是不是低了,因为我们平常用的时候都调到300多度才吹得动,说我喷你,我犯得着么,不要用仇视的眼光看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有点怀疑你这温度是不是低了,因为我们平常用的时候都调到300多度才吹得动,说我喷你,我犯得着么, ...

都是交流,学习,没啥,话说的重了,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