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H61XL bios旁的电阻

楼主(2017-09-06):
接到一块板,是铭瑄的MS-H61XL板,本来是小故障,刷完biosOK了,但是测机小弟,风枪开大了,把bios芯片下面的电阻给吹没了。
这当时可把测机小弟吓坏了,整好了板,结果电阻吹飞了,关键是电阻找不到,一时手头又没有电路图,谁知道那电阻是什么来路,三围多大,体重多重?

没了那颗电阻,看主板上风扇转转停停,一股卯足了劲头又卡在关键时期,无处释放的憋屈感,测机小弟为它深深感到悲伤,肯定是找不到bios,尿憋了!
于是,测机小弟从废板里一阵大海淘沙,但即使是如大海那样多的废板了,竟也掏不出和这块板一样的,可是又怎能放弃?

既然找不到相同的,那就找类似的,于是找找同是铭瑄的其他板,找他们的bios ,发现周边的电阻,都数目不等,不一样大小的,这样要怎么换?

想太多不如先换一个试试,就挑了一个1k的电阻(它看起来貌似比较多),换上,奇迹出现了,竟然好了。
以上这颗R566电阻,就是1k电阻。虽然奇迹很让人开心,但更开心的是,以后再吹飞这样的一颗电阻,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知道她三围多大,体重多重,来自何方?

网友:
电路设置很多都是一样的同一家生产幸好不会太复杂。我上次好像也弄丢了直接料板找了一个上去没管多大正常亮机。

网友:
哈哈!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昨天刷苹果的就特别小心。我拍照片。怕吹掉别的东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5论坛也没有原理图和点位图

网友A:
这种BIOS芯片 直接用烙铁 不用风枪

网友B:
我问一下  修台式机主板多少钱一块          我这里30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下  修台式机主板多少钱一块          我这里30一块

我这里直接客户130到1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BIOS芯片 直接用烙铁 不用风枪

你会发现有时候用烙铁也会把这种小电阻粘走,哈哈,我就干过这事。

网友:
我问一下  修台式机主板多少钱一块          我这里80一块

网友:
一般这种板子的电阻丢失 找个其他牌子的类似的比照、

网友:
一般这种板子代工厂和其他牌子的一样 找其他板子的对照啊

网友:
bios相对于的电阻大小都差不多  找个板子参照一下就可以

网友:
经常风枪吹走电阻的。。。。。。

网友:
BIOS边上的电阻   用得没有那么严格   总归还是不要吹跑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直接客户130到150元

你们是自己经营的维修部还是 什么  抱得起这么高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自己经营的维修部还是 什么  抱得起这么高的价格

街铺店啊

网友:
这种板我这里一堆   工厂淘汰的

网友:
看是老主板还是新一点的主板   报价都不一样的啊  还有看什么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