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可更好的去认识主板上的芯片?

楼主(2017-09-07):
比如BIOS,怎么去快速的在主板上找到他,看位置?看型号?看形状?以一个为例子其他的芯片也相同还是有其他什么小秘诀?大家家讨论讨论!

网友:
吃瓜等人!!!!!!!!!!!!!!!!!!!!!!!!!!!!!!!!!!!!!!!!!

支持 反对

网友:
吃瓜等人!!!!!!!!!!!!!!!!!!!!!!!!!!!!!!!!!!!!!!!!!

网友:
看位置,比如bios基本在主板的下部,电池附近。bios的芯片也就那么几个 24,25开头的多。

网友:
看芯片的型号就好,一般都是那几个型号。

网友:
认识元件必须从电子基础开始学哦!

网友:
查看可以找一些主板图纸看下,然后去百度芯片资料 多看几次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