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955-S5370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07):
TOSHIBA L955-S5370,板号:6050A2532401-MB-A02,待机0.011正常,触发跳变到0.6多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不上内存到0.56不掉电,刷写BIOS后跳变到0.7多正常显示。

网友:
奇怪的故障不上内存就不掉电上内存掉电看来下次修机掉电的要取内存试试了。

网友:
不上内存不跑码,不掉电。先刷Bi○S。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小弟学到了...............

网友:
BIOS出错  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把你的BIOS上传一下啊 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的主板都是bos问题了,看来楼主又捡到了

你有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v

网友:
上内存掉电。。按掉电思路是复位后的故障。BIOS也会引起这问题 有点奇怪

网友:
一般主板没进水 正常损坏的都可以先刷个bios  好的几率很大的

网友A:
现在好多的主板都是bos问题了,看来楼主又捡到了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就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