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0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07):
DELL 3450,板号:DAV02AMB8F0 REV:F,待机0.002,不触发,开关脚有1.98V,PQ1\PQ2烧坏,更换后无待机,电源电压只有2V多,电源头有问题,处理后待机0.018正常,触发跳变到1.2多正常显示。

网友:
开关脚电压1.89v不正常。正常是3.3。电源电压2v多这句话没看懂。

网友:
这个笔记本电源头后边的线容易坏。烧坏的。焊好。

网友:
电源电压?没有过保护隔离吧,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他说的是适配器输入后测量的19V只有2V

网友:
我遇到过电源头坏的都是一种普通头,其他头坏的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电源座容易坏,已经换过几个了,严重点会烧EC

网友:
这个电源头坏也碰到过,应该算是通病的,开关脚正常应该有3.3v的吧

网友:
这是捡钱的笔记本,以后多遇到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对楼主的景仰那是10000+++++

网友:
下次这种案列可以传下图纸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