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708bs 可以去保护吗 有一个32电视 闪一下 就灭

楼主(2017-09-07):
7708bs 可以去保护吗  有一个32电视 闪一下 就灭  有知道的大神 说一下

网友:
为什么想着去保护呢,不打算查清楚是灯条问题还是怛流板的问题呢

网友:
去保护后,还会坏
LED的是背光灯的灯泡有老化的。

网友:
几组灯管   如果是两组  那就去保护
一组的话  就别去保护了       会暗   直接改led的就完了

网友:
找出难坏才是重点!                    无利润可去保护!

网友:
灯条太 容易坏了  换还 有风险   越来越不 好 搞了

网友:
搞维修不要老想着去保护,像这样的问题慢慢查你会修好的

网友:
换灯管风险大,可以去保护,但就怕返修,今天换了32寸的led,提心吊胆的。

网友:
换灯其实也不是难32寸的拆装还是蛮简单,关键注意拿屏手法。实在不放心用吸盘。一般55寸以下多可以直接用手拿。

网友:
首先怀疑背光有问题灯管或灯珠。再就背光这供电,再主芯片有无开关信号输送给背光供电开启

网友:
最好是不要去保护兄弟,我吃过亏,板子都烧糊了,客户反映说有种烧骨头的味道后来拿给我了

网友:
这不是背光控制芯片吧。。。。。。

网友(2017-10-08):
还是换灯珠比较稳定比如会烧芯片

网友:
去保护不是唯一的办法而且很容易返修

网友:
更好好坏的配件这样比较稳定也不容易返修

网友: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更换过灯管,但是有点麻烦,要把上面的主板和逻辑板,全部拆了,就是有点麻烦,费时间,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