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F2-CM V 1.0

楼主(2017-09-07):
主板 所有电压都正常,BIOS 有波形,但是拔掉内存没有报警。

网友:
加焊下显卡 刷BIOS

网友:
找到图纸,看下时钟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楼主你图片是不是传错了?看你标题,应该是个台式机主板啊。

网友:
跑码了 BIOS 都会有波形 但是不过内存 BIOS也是有波形的 只不过是一闪的波形

网友:
你到底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啊,看标题像是台式机

网友:
查复位,时钟,总线。从发的图片上看严重怀疑楼主是来混分的

网友:
主板没修好啊
这的是 现在电脑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