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310 插上内存 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7-09-07):
昨天修到一台联想U310的机器,来时不加电,按开关从0.01上到0.06,主板拆出来以后,按开关 可以加电了。但是好像到0.6的样子就掉电了。反复开反复掉电,看电流也有跳变,把屏线拔了 还是那样,不装内存 就不掉电。。后来刷了EC 和桥的BIOS  反复刷了几个都不行。对照图纸测量主板各电感  除了CPU内部集成显卡的电感以外 其他都有电。  加焊了CPU 供电芯片。。。也不管用。。最后都打算要换桥了。。。后来就看论坛。。看到一个朋友发的帖子跟我的故障一样 也是不插内存就不掉电  插内存就掉。。按照他的图片 真的找到故障了。。也对亏了看到这个朋友发的帖子了。要不估计我是修不出来了。。我发这个帖子 一是感谢一下这个朋友 再就是让以后修到这个机器的朋友也多个思路。

网友:
就是图纸中+LCDVCC的滤波电容 C2变质 短路了。

网友:
修过一个U310跑0.6不亮机,刷了BIOS,加焊PCH没用,加焊内存槽好了

网友A:
电容短路不会发烫么?摸会不会摸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思路很好,以后一定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不会发烫么?摸会不会摸出来?

这个电容是上电后有了LCDVCC供电后才有的电压啊!短路就掉电保护的。

网友:
是图纸中+LCDVCC的滤波电容 C2变质 短路了 有点像thinkpad

网友:
论坛的好多案列确实对实际维修有直接指导作用

网友:
哎    现在笔记本都怎么修掉电啊   每次电压都不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