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1440 卡LOGO

楼主(2017-09-07):
一台VOSTRO1440的机器卡LOGO 怀疑BIOS问题,但是这个BIOS太难找了
卡LOGO

网友:
有没有把外置都去掉,裸板测过没有

网友:
光驱,硬盘,键盘,拆掉试试。

网友:
外设能拆的全部先拆下来,光驱,键盘,触摸板.顺便检查下USB接口

网友:
卡logo首先查南桥的外设,其次是bios,再然后是南桥本身

网友:
还是先拆拆外设芯片吧,另外淘宝上也没这BIOS卖?

网友:
如果按型号搜不到的话 可以试试按板号搜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236-1-1.html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