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电池 冷机开机 内接不显 外接显 热机正常

楼主(2017-09-07):
修此机时 如果bios刷了  ec 搞了 转换芯片换了  还是冷机内接不显  外接显  开第2次就正常 ,可以试试屏线了 中间有断线  。也是个奇葩的现象

网友:
屏线应该先判断下是否有问题 避免走弯路

网友:
在没屏线替换时,可查一下屏接口有无读屏动作

网友:
老板抠门啊不买示波器啊 抓不到波

网友:
屏线的话到底是哪个信号的问题?感觉的确很奇葩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2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