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50SHMB-0D 开机几分钟断电

楼主(2017-09-07):
温度正常  ,刷BIOS   论坛上下载的一个,刷上不断电,很多驱动认不到,显卡驱动装不上,后来买一个,刷上驱动都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独显不能装驱动的,装 上就黑屏,后来只能把独显禁用,不知道你的方法 是否也实用这样的毛病

网友(2020-03-06):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2022-11-05):
第一次开机慢,后面5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