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通病——插卡无服务维修思路和教程

楼主(2017-09-07):
iPhone手机每一代都有某个功能特别容易坏,我们管这种问题叫通病。比如苹果5S不充电、苹果6代的无服务、苹果6p的触摸不灵跳白条。。。。等。今天学妹给大家讲下苹果6无服务的大概维修思路和教程。

维修思路

  1,判断无服务的问题部位
  在手机设置——关于本机中看手机的基带版本(调制解调器固件)和IMEI是否还在。

  有基带:
说明手机无服务是由射频电路(射频供电、天线开关、2G,4G功放、滤波器、射频IC、信号接收通道)引起。这种我们叫它为小三无。

  接着可以在设置里面“手动搜索网络”看是否能搜索到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能搜索到说明是TX电路引起,搜索不到说明是RX电路引起。

  无基带:说明手机功能机部分(基带处理器、基带码片、基带电源、时钟晶体等)引起。这种我们叫它为大三无(无基带、无信号、无串号)。

2,苹果6无服务通病

  思路:设置关于手机里面,调制解调器固件和IMEI都有,拨号页面按*#06#不出串号。这种一般是基带处理器的U1、V1角断线。这两个脚飞线重装回去80%这种问题都能搞定。飞线后还是无服务我们再测供电IC的供电输出,无供电输出换功放供电。有供电输出再换天线开关、2G,4g功放,低频段功放、最后再射频IC。

维修过程

关于手机页面

无服务

  第一步:看是否有基带上图可以看到这部苹果6,基带版本和IMEI都在,不过拨号页面按*#06#不出串号,这是典型的苹果6无服务通病。

拆出来的主板

  第二步:把主板拆出来 拆主板前可以先用镊子夹住天线,充当假天线,排除下外配问题。

斜口钳

拆屏蔽罩

拆好屏蔽罩的主板

  第三步:拆基带屏蔽罩,这里建议用斜口钳直接把屏蔽罩夹下来。用风枪拆的话,温度要360°,屏蔽罩焊锡融化了,屏蔽罩里面的芯片也融化了,一不小心动下主板很有可能里面的芯片全歪了。斜口钳夹下来的话就比较安全。

861DW

贴好锡箔纸

拆基带处理器

  第四步:拆基带芯片 风枪温度调到360°、风速50。接着基带两边先贴上锡箔纸,防止吹伤卡槽。苹果6代的基带没有胶,所以可以直接夹下来或者用镊子翘下来。

加焊油

拖中温锡

  第五步:拖中温锡 焊盘上的是高温锡我们需要把高温锡结合成中温锡。用烙铁拖之前,需要先加点焊油,有助于焊盘上锡的结合和烙铁的粘锡。

300°风速50

去底盘中温锡

清好的底盘

  第六步:清理焊盘上的中温锡 风枪调到300° 风速50 底盘再加些焊油,配合吸锡带快速清理掉底盘上的中温锡。

基带处理器阻值图

万用表

  第七步:测量u1、v1脚阻值是否正常 u1脚正常阻值300多,v1脚正常阻值400多。要是基带拆出来掉点了或者测出来阻值不对,这种基本飞完先就好了。要是测出来阻值正常,也要飞线,因为焊点测的时候是正常的,手机在运行的时候温度升高,焊点还是会虚焊。

飞线中

刮底盘

飞好线

绿油 固化灯

上好绿油

  第八步:飞线 先把U1、V1脚相通的底盘刮开,上点焊油 接着飞线。飞线飞好后涂上绿油,用固化灯固话。

植锡

  第九步:植锡 植锡的话 植锡网很重要。学长说最好用的植锡网是潜力创新,不过太贵。其次是阿毛易修,价格还可以, 几块钱的威利牌的最好用。

300°风速50

吹上去的基带

  第十步:把基带cpu吹上去 底盘加些焊油,温度300 风速50。吹个10几秒用镊子推下归为就好了。

有信号啦

  第十一步:装机测验 插卡有信号啦 按*#06#串号也出来了。哈哈 要是还没有信号 估计就要学长出手了。
本文来自今日头条
苹果手机无服务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3715-1.html
苹果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782-1.html

网友:
真功夫 唉 修了十来年了都不敢动芯片了 技术越来越退步了 刚开始还动动 现在就修一些简单的 换换屏。真坏也要不到价格了

网友:
这个维修同行都不知道的时候都是最低300!别坑不坑的!技术活懂吗?你怎么不说给玉石加工的呢!

网友:
屏蔽罩350度,直接干掉。

网友:
绿油补得不好看。不是 宗师级

网友:
之前小6跳运营商,飞过线还是跳,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搞定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的6S用了3个月,也是这个问题修了一次

网友:
美版iPhone手机6A1549用中国联通也有4G开关就是不能用  打开4G开关  手机就会发热越久越热 就算是手动选择运营商  屏幕还是不停的跳出来欢迎运用中国联通的字样。求大神,求小编,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的6就是这个问题。修了180

网友:
切换4g无服务!

网友:
圈打的太丑了 来来来 哥教你打圈

网友:
菜鸟一枚,你这功夫我都搞好三个了

网友:
师傅我的苹果6不开机可以修好吗

网友:
原来x果也会坏的,当初以为是神仙长生不老的呢

网友:
请问万用表买成好多钱?

网友:
能维修手机的妹子少之又少

网友:
请问先生需要什么否

网友:
妹纸也有这技术

网友:
我的手机信号0格。。。还是我厉害,插上卡就搞定了

网友:
妹纸技术行!品味衣着差点!这角度不该着这……

网友:
只有我关注修手机的妹子是大胸妹吗?

网友:
迅维也能刷帖子???为什么前面的评论看起来都是一个人的?为什么评论时间一模一样???

网友:
都是来调戏妹子的 就不能讲个重点吗 我的小6信号弱 在屋里打不了电话弱到无服务 换过天线开关 谁给个指点

网友:
这种帖子就叫精华,可以可以谢谢这种帖子就叫精华,可以可以谢谢

网友:
niu,实在牛,插卡激活手工咯 啊

网友:
厉害呀厉害啊 真是学到了。。。

网友:
厉害啊,小小的漂亮妹子。 很难得

网友:
女孩纸,感觉自己多比不过女孩纸了,现在还在练手工

网友:
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