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暗屏维修

楼主(2017-09-07):
拿到板子接上电源触发电流正常装上屏测试发现屏不亮,拿到灯光下开机发现有非常暗的苹果图标。按照暗屏维修思路开始修,第一步测背光供电有4v2电压 第二步拆下背光芯片测i2c,dwi总线阻值,发现正常只能换背光芯片,换上背光测试手机亮屏,维修结束

网友:
不太详细   维修图片太少  具体的检查思路

网友:
其实跟修电脑的原理差不多  就是手机比较精细

网友:
学习了,刚入门,要是说说思路更好

网友:
恩路呢  这是结果

网友:
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简洁明了话不多,和我回复一样只为分。

网友:
手机手工是个问题  背光芯片在CPU旁边 需要很仔细 不然CPU爆了有的玩了。。。300大洋到手哇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是跟我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
楼主DWI总线是什么??!!!!!

网友:
感觉和修电脑差不多,不过更精细一些

网友:
一不小心分分钟碎屏的  ,电脑不那么金贵

网友(2017-10-11):
这么牛。这么快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