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上电掉电,谁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7-09-07):
这板上电掉电,一直这样,其中测到CPU供电出来了,内存供电也正常,后发现一个PQ22 其中G极没有电压,D极 3.3V  S极只有0.5V,不正常,后跑线到 PU10这个 358比较器,其中第四五脚都没有电, 7脚也是没有,这第7脚和那个PQ22 G极相连,后下载了一个点位图,的确如此, 不知道这个1.8V 如何来的, 这个1.8V 就是和3.3VSB两个电阻相连,但3.3V正常,相连的电阻也正常,也是相通的,测到3.3VSB,这个电阻 ,另一头就是0.5v和那个PQ22 S极电压相同,这个电压也不知道从那里来,控制极都没有电压,却有0.5V 出来,拆掉PQ22 和这个358比较器都是一样,从点位图来看,这个1.8V 都不知道从那里转过来的,只和这个3.3VSB有相关联,别的都不相通了

网友:
现在的点位图,主板上元件也不标识,没有之前的好修、帮你顶一下,希望有人知道。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是没有复位

网友:
大神呢 出来帮忙看看吧

网友A:
比较器的正极  是连接着两个电阻   分压来的电压得到的   你现在得找比较器正极接得电压

网友:
现在有好多机器的图纸都很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正极  是连接着两个电阻   分压来的电压得到的   你现在得找比较器正极接得电压

比较器两个电阻,我昨天测也正常的,点位显示都两个电阻,测得都正常,后面才问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正极  是连接着两个电阻   分压来的电压得到的   你现在得找比较器正极接得电压

我把比较器拆掉,之后和5脚相连的一个电容拆掉,另一个电阻和3.3VSB相连,另一个电阻接地的(这个也拆掉,)和3.3VSB相连的电阻另一头也没有3.3V过过去 不知道那里给拉低了,但测对地阻值 也正常

网友:
实在不好修H61这类的板子尤其是技嘉 太多各种毛病都有 纳闷

网友B:
看看358旁边那两个三极管吧!还有Q41下面那六个电阻和电容他们有个EN信号。。可能这个信号没开启导致358的7脚没电压输出。。。导致PQ22的G极也没电压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经常出现这样的H61最多,修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358旁边那两个三极管吧!还有Q41下面那六个电阻和电容他们有个EN信号。。可能这个信号没开启导致358的7 ...

刚看那了,查点位 358旁边那两个三极管,是和358的第3脚有关系的,他是开启PQ21 的。但这个1.05V 电压是正常的,所以应该和这边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网友:
有图么,有图可以分析一下,有图么,有图可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