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2017年后的笔记本华硕r417n不支持win7系统

楼主(2017-09-07):
昨天遇到一台华硕R417N型号的电脑,出厂日期为2017年6月份的,bios为最新款图形bios,找了半天uefi改成legacy改不了,上图大家看看这个bios。
硬盘为512固态,后来我用我们自己的硬盘装了win7,换下了他的硬盘还是装不上,只好给官方售后打电话了,官方回复这款机器不支持更改模式,哇,是不是以后的机器只能用win8win10了,我问他能不能自己升级bios才可以装呢,官方回复不行,分享给大家,以后的机器可能都不能改模式了额,win7逐渐淡出视线。

网友A:
只能装WIN10 的。。。。。。。。。。。。。。。。。

网友B:
还没遇到过不能装WIN7的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不能装WIN7的电脑.

今年出的新电脑。没有支持win7的。 除了amd可能还有

网友D:
可以装win7的   BIOS设置UEFI启动  用UEFI版的U启动PE    硬盘分区格式GPT   把win7镜像ghost到第三个分区磁盘(前两个为引导分区)  ghost完毕后先不要重启   打开引导修复工具   修复引导后重启   成功开始解压系统   亲测有效

网友E:
新型BIOS能否超频。。。。。。。。。

网友F:
可以装的 5楼办法是对的。我装了好多台了,今年七月出的机子也装过了。

网友G:
uefi装win7是可以的,不过只能装64位的,ghost的ghost进去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

网友H:
装了WIN7之后有的功能不正常,。无线卡,显卡,有的不能正常

网友I:
好多机子都转不了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装WIN10 的。。。。。。。。。。。。。。。。。

是这样子额,就是不知道售后那种是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不能装WIN7的电脑.

会遇到的,就是改不了模式,进入不了le的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年出的新电脑。没有支持win7的。 除了amd可能还有

xp现在淘汰了,现在慢慢的用win10把win7给取代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以装win7的   BIOS设置UEFI启动  用UEFI版的U启动PE    硬盘分区格式GPT   把win7镜像ghost到第三个分区 ...

这样子就是说还是ghost的版本系统,不是那种 oem的系统吧

网友:
好的 谢谢 也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型BIOS能否超频。。。。。。。。。

应该是可以的把,我没试过,超频如果cpu是板载的不建议,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可以装的 5楼办法是对的。我装了好多台了,今年七月出的机子也装过了。

装的稳定不稳定驱动打的上不,就是开机uefi的模式就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uefi装win7是可以的,不过只能装64位的,ghost的ghost进去修复一下引导就行了

ghost的ghost是什么个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装了WIN7之后有的功能不正常,。无线卡,显卡,有的不能正常

对啊,可能没有对应的驱动能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多机子都转不了WIN7了!!!!!!

这算是遇到第一台17年的电脑,虽然只是装系统,现在系统bios能改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不可能的!方法不对而已!!!!!现在WIN10的PE也出来模式我都不改

网友K:
肯定会淡出视野了 就跟XP一样的道理 以后软件的支持率也难搞了

网友:
呵呵  win7的百分百可以安装的 esp分区引导一下就可以了  进系统有没有驱动那是另一回事  安装都是可以的   你要明白一点 不管是GHO还是原版 系统本身并没有本质区别 引导文件也都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好多7代的笔记本不能换 w7

网友L:
是真的吗 ?那也太不人性货限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真的吗 ?那也太不人性货限

所以慢慢要适应用正版系统

网友:
像神舟的战神就得装win8以上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肯定会淡出视野了 就跟XP一样的道理 以后软件的支持率也难搞了

xp现在就很少有人用了,以后win8win10 是主流

网友:
虽然只是装系统,现在系统bios能改的越来越少

网友:
可以装的,是方法问题!!!!!!!!!

网友:
在UEFI模式下也可以装win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3925-1-1.html

网友:
表示遇到过几次 ,很蛋疼

网友:
这个也正常  就算装进去  驱动什么的都对不上 打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子就是说还是ghost的版本系统,不是那种 oem的系统吧

现在装系统基本都是盗版  不管ghost版还是安装版只要装上就可以   只是激活的ID不同   ghost版激活ID中有OEM字符   安装版激活ID类似于微软正版序列号

网友:
应该还是方法不对,之前我给客户的雷神笔记本装系统就是这样,官网也说这个系列不支持安装WIN7系统,后来我在雷神的论坛找到其他网友的方法,按照他的方法安装已经成功啦。你可能没找对方法,或者找找其他论坛应该是有办法的。

网友:
WIN7还是可以装的,不过就是遇到装WIN7后无线网卡不能用,独显打不上驱动……

网友:
今年出的新电脑。没有支持win7的。

网友:
是遇到第一台17年的电脑,虽然只是装系统,现在系统bios能改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嗨  又要消失一个系统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看起来挺高档的,以后我也买一台这样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 本来不能装 就算能装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
7代的CPU开始不支持win7系统了,笔记本,台式机没有关系,厂家的设置,

网友:
启动模式可以改吗             安全启动关掉     华硕最新的好像使用不了       装了触摸板也没法用

网友:
7代的CPU  只能装WIN10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装的稳定不稳定驱动打的上不,就是开机uefi的模式就能进系统???

说可以装 ,肯定都是正常的。。。。。。。。。。。。。

网友:
新款的不好装win7吧。。。。。。。。。

网友:
要想装WIN7格式必须改了UEFI模式分区也要改成GPT不行的话安原版系统分区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认真学习 楼主很难干 帖子学的真的很好

网友:
看来以后要习惯W10 L

网友:
装的稳定不稳定驱动打的上不,就是开机uefi的模式就能进系统???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多谢

网友M:
现在装个系统都这么费劲,win7真该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装个系统都这么费劲,win7真该淘汰了

win8也好用吧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啊,可能没有对应的驱动能打上

这样下去也只能WIN10了,那个旧一点的电脑,没有坏的,有的人也要换掉了

网友:
是啊,时代在进步,慢慢的就要淘汰掉WIN7哦

网友:
反正我也不用WIN7没我什么事

网友:
还是用WIN10好 改成WIN7各种网卡声卡蓝牙不稳定

网友N:
装WIN7 不知道驱动能不能装全,有些机器触摸板很男装

网友:
引用 网友N:
装WIN7 不知道驱动能不能装全,有些机器触摸板很男装

支持的驱动都不一样

网友:
强装win7没驱动怎么破,装是装上了,不稳定不兼容,整天出问题,还不如win10

网友:
有些机子就算可以装,驱动也打不上

网友:
有时把BIOS刷成老版本的就可以,以前别的机器刷过海外版

网友:
上次一晚上 一个客户一定要我装这WIN7  装了一晚上没装进去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做win7怎么也不行,到最后还是做的10系统啊

网友:
可以改的。只是改了后触摸板不能用。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装win7的   BIOS设置UEFI启动  用UEFI版的U启动PE    硬盘分区格式GPT   把win7镜像ghost到第三个分区 ...

现在华硕有几款  像A541  VM592   不管你什么模式你PE都进不去   进PE直接重启

网友:
年出的新电脑。没有支持win7的。 除了amd可能还有

网友:
Win10比win8、好用多了。一般不给客户装Win8

网友:
一点一点的都淘汰了,太麻烦了,

网友:
可能是兼容模式。。。。。。。。。。。。。。。。。。。。。。。。。。。

网友:
UEFI只是启动方式不一样 跟你什么WIN8  WIN7没有一毛钱关系 苹果也是EFI 他们都是可以混合的 WIN7不管是GHO还是原版都是可以完美EFI启动的  至于官方有没有提供驱动那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