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判断好坏

楼主(2017-09-07):
电容 要是无穷大是好的吗用蜂鸣档测 没通

网友A:
电容好坏的判断  首先是目测电容外观有无明显压伤,鼓包和漏夜 用万用表测量 先将电容两端短接放点  打到蜂鸣档 用红表笔接正极  黑表笔接负极  显示数值慢慢变大直到无穷大表示电容好的  显示数值无穷大不变化表示电容开路

网友:
兄弟 在这样的 问题  也 发出来·       ·    是不是 没下载分了啊

网友:
估计是很久没有修板了,我也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个指针表测下重放电看看

网友B:
哈哈哈,这个问题很好,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这个问题很好,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啊,

哈哈哈             小小白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好坏的判断  首先是目测电容外观有无明显压伤,鼓包和漏夜 用万用表测量 先将电容两端短接放点  打到蜂 ...

是的

网友(2017-10-2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积累经验,成就张来!

网友:
按2l的正解,另外本书看到可以反接过来 数字从负的过来也好的

网友:
变大很快的就一下子..            .   ..

网友:
哈哈哈,这个问题很好,对新手有很大~~学习了

网友:
开始有数字,然后救变成无穷大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