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3年A1466

楼主(2017-09-07):
那一位大神知道苹果13年A1466  为什么装苹果系统那么慢  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希望大家帮忙说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啊  ??????、

网友A:
测一下硬盘啊。。。装苹果系统过程本来就很慢老机器1小时左右能装好都算正常

网友B:
风扇狂转吗? 看看散热铁有没发烫。。。  顺便借下道  A1398 5代U820-00163-03  第一次修是不是要插那个小板才能开机?有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硬盘啊。。。装苹果系统过程本来就很慢老机器1小时左右能装好都算正常

硬盘测是好的   就是装系统要一两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狂转吗? 看看散热铁有没发烫。。。  顺便借下道  A1398 5代U820-00163-03  第一次修是不是要插那个小 ...

风扇没有狂转  什么都是好的  这个还真没有搞过

网友C:
装苹果系统慢 ?慢到什么程度 ? 做完系统后使用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苹果系统慢 ?慢到什么程度 ? 做完系统后使用正常不

硬装半个多小时   装了之后进系统相当慢   点什么也慢     但是硬盘是好的  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反正我们检测硬盘是好的

网友:
很多是程序问题 要刷工厂程序。。

网友D:
风扇狂转吗 还有 触控板  是否 反应速度不正常 ,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E:
装苹果系统是慢,但你说的慢是多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苹果系统是慢,但你说的慢是多慢?

装苹果系统半个小时就能完成   我这两个多小时    触摸板反应速度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狂转吗 还有 触控板  是否 反应速度不正常 ,有没有进过水

不狂转   触摸板反应有点慢  应该没有进水

网友:
需要检测排查的,触控板,触控板排线,小板,小板排线有问题都会导致慢。还有主板也会。这种问题一般是进水比较多。前提是BIOS没有动过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