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07):
想请教一下大家 六个屏的故障是显卡故障更多还是显存 哪个几率大一些
显卡

网友:
机器 型号 版号· 啥都没有 怎么讲 · 只能 跟你说 显卡又可能· 不够显存也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那就要看是什么机器了,看电流表了

网友:
要看怎么个花法。。。。。。。。。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机子

网友:
要是概括而说 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是大些的显存的机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