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关于国产手机 维修

楼主(2017-09-07):
国产手机 维修  如果有的芯片坏了   哪里去找  好的换呢??  不像苹果料板 好买

网友:
国产的也就换个尾插 摄像头什么的吧  牵扯到电路问题 有破手机了 能用了芯片就换上试试 不行也没法了

网友:
就换个尾插 摄像头什么的吧  牵扯到电路问题 有破手机了 能用了芯片就换上试试 不行也没法了

网友:
楼主说确实是的  要是统货还好高一点!!!

网友:
安卓机换换屏、尾插之类多,芯片可以到TB找料板拆。

网友:
某宝吧,输入芯片编码找,一般不是太冷门的都可以找到

网友:
手机芯片一般坏的超少

网友:
某宝咯,让客户等两天,芯片到了换上看看,能好就好,好不了就不修了

网友A:
芯片可以到马云找,一般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可以到马云找,一般可以买到

路上快递几天  换上以后  不行    白买了

网友:
一般就是找淘宝,网络时代都这样了,渠道销售过时了。

网友:
自己没有对应的板子去拆得话,就淘宝,如果淘宝没有就问同行

网友:
一般买些通用的备用,或在废板上拆吧。。

网友:
有部份芯片通用。一部份只能找坏板图纸我们是没办法的

网友:
国产换东西最麻烦的了,某宝买一个人家又贵

网友:
在淘宝上就可以购买手机芯片了

网友:
问马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