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SI2 V1.0 BIOS

楼主(2017-09-07):
H61M-SI2 V1.0 BIOS谁有的,送一个,谢谢,

网友:
故障是开机 风扇转一下停,反复这样

网友A:
有没有谁也遇到过这样 的现象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论坛有  自己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谁也遇到过这样 的现象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板子故障 请编辑在贴子内  不要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