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122不触发

楼主(2017-09-07):
  一台宏基V5-122的小本,拿过来插电,待机0.003,按开关没有任何反映,不触发,量电压,没有3V  5V,就想着先加焊一下,用热风枪加焊,就把这2个芯片一起加焊 PU4501和PU4901,PU4501连接3V的PL4501,PU4901连接5V的PL4502。再插电试机,可以触发了,电流有跳变,马上把屏幕接上试机,可以显示,但是等主板凉了后再试机,又不行了,待机0.003,按开关0.005了,量电压0.009的时候3V 5V出来了,0.005大概10秒左右就会自动掉电到待机电压,再按还是只能到0.005。本来想直接换芯片,但是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就想着再加焊,症状还是一样,后来在多次试的情况下发现,只要在这个芯片周围如何一个地方用热风枪加热,都会显示。所以现在不确定到底是那个芯片出问题了。这个机子的主板就只有一个芯片,我试着用风枪加热这个芯片,是不显示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查下去了????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不加热的时候,触发到0.005的时候,3V 5V都出来了 现在是正常的了,那这2个芯片PU4501和PU4901,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我也怀疑是电容,但是量了周边的电容,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呀

网友:
先把 待机3 5 V 的滤波电容换了 试试

网友:
先换一下后极滤波试试吧,再不行就要换一套试试看

网友:
3 5 V 的滤波电容换了 试试看 有修过

网友:
把背面3/5固态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先换虑波电容跟上下管

网友:
估计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看看 正面反面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