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背光闪求助

楼主(2017-09-07):
一台苹果A1466,,版号820-347,进水不开机,修好后,就出现背光闪的问题,驱动IC也换了还是一样,有没修过这种故障的,求助
不是一直闪,而是偶尔会闪,过一会又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换过没呢

网友A:
电压不稳吧 闪的时候量一下屏供电

网友B:
一般屏的可能性不大
建议查下背光升压芯片的所有条件是否稳定

网友:
量一下屏升压稳步稳定,稳定有条件换屏试试

网友:
看一下 开启电压那些   有没有不正常的 或者 是 腐蚀的

网友:
你换下背光驱动IC的供电电容试下

网友:
这个你的先量背光供电是不是稳定,还有开启信号。都正常那就是屏问题

网友:
你看下小板上的或儿元件是不是也是进水了的,如果是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量一下背光芯片看看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吧 闪的时候量一下屏供电

屏供电是稳定的25V,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屏的可能性不大
建议查下背光升压芯片的所有条件是否稳定

屏供电是稳定的25V,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接口里面有腐蚀导致的?

网友C:
屏坏了··我以前遇到过....换了液晶就好

网友:
   想办法确认下屏   能测地都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我以前遇到过....换了液晶就好

对的,已经确定是屏坏了的,等客人回话要不要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