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T挑CPU不开机

楼主(2017-09-07):
今天同行送了一片技嘉主板G41MT的主板,说挑CPU不开机,拿到主板一看差不多都换完了,南桥和CPU供电芯片.时钟.I/O都换了
叫同行先放着一会给他修,同行走了之后我看了一下这板真不想给他修,想了一下不要和钱过不去,简单修一下能修就修,修不好
不修了,上了一个单核CPU还真可以开机,先装个系统看一下,进系统的时候量了一下CPU供电没有了,上双核CPU量CPU供电只有
0.3左右的电压,看来重点还是要量一下VID上,当量到VID的VID6和VID7的阻抗偏低,看了一下VID6和VID7只接了CPU和芯片还有
一个排阻就到I/O。看了一下I/O被同行换过了,不过换的太那个了,嘿嘿一看I/O的36和37脚有短路,难到真是这个问题,短路好了
上了一个双核CPU还真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都是正常的,还真是一个大便宜,有的主板不要看别人修的难就不想修,说不一定就
像我这一片板子一样,小问题

网友A:
这板子是换排阻好的吗,还是重新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换排阻好的吗,还是重新换IO

上家换I/O换短路了...............

网友B:
楼主也是个善于发现问题的人,对比了双核与单核电压不正常,想起VID引脚,进而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上家换得连锡了吧

网友:
上家应该是焊接不过关,连锡了吧

网友: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和楼主一样看到别人搞过的就不先修了,不过有时候也能检个便宜,但大部分都是破烂

网友:
楼主也是细心,上家太马虎了,换io居然连焊了,捡钱了,只想知道手里多少毛爷爷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理论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个善于发现问题的人,对比了双核与单核电压不正常,想起VID引脚,进而发现了这个问题。

版主也是个睿智的人,不看你这段话,还真以为帖子的问题很简单。感觉不是对比单双核,而是单核或双核时,cpu电压都不对劲。我今天发的SVID修复贴,和本帖维修思路一样

网友:
楼主厉害啊,对你的景仰如源源洪水。。。。。。。

网友:
没有权限下面的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