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笔记本,板号6-71-W65J0-D02 不上电

楼主(2017-09-07):
战神
笔记本
,轻微进水,现在不加电,拆掉清洁,好了,测试一会准备装机,又不亮了。有3V没有5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朋友 碰到过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电阻就空脚了 仔细点

网友:
先看一下时序,有的本本是开机后才有5V的,如果不是你还是重点查一下5V吧

网友:
进水的机子好多隐病的 不好修 要看具体的问题

网友:
5V对地值是多少 不会搞短路了吧

网友:
感觉你应该先测试一下各大供电!然后找找5V开始是哪里控制的??重点还是先检查一下5V的后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的机器待机就是没有5V的,这个要看图纸

网友:
进水部分重点看,有没有电阻脚腐蚀的

网友:
仔细观察 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