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LA-7981P)不充电BQ24747

楼主(2017-09-07):
联想G480(LA-7981P)不充电BQ24747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80说不充电,上某宝买了块新的电池一样不充电,上适配器笔记本正常使用,系统里面提示电池已连接但是未充电!
上自己的测试硬盘看下系统,结果一样!又装了个联想的电源管理程序,还是样!
上可调电源,电池正在充电!估计是客户的适配器有问题了!换了个正常使用的适配器,还是不充电!喵咪,啥问题!充电指示灯红灯闪烁!上可调电源继续充电,冲到40%显示电池已连接但是未充电,继续冲了十分钟,电池电量还是40%!
上论坛搜索了一圈,有个帖子说是KB9012的程序问题,暗喜!
拆机,还好,有个空的键盘接口,刷了两个程序,然并卵!
照旧!充电芯片BQ24727
为什么可调电源可以充电,适配器就不行!用示波器打了下波形
这张是可调电源的,电感前端有波形,说明电池在充电!
维修陷入是僵局,没有备用芯片,只能老老实实的查芯片条件!
测了下SM总线,两个都有波形的!
ACDET 插适配器的时候是3.2V,
插可调电源的时候是2.9V,一看可调电源19V,适配器20.7V!
立马把可调电源调到20V,果然不充电了!
看了下数据手册!ACDET的电压正常是2.4-3.15V(一堆的鸟文,看不懂哦!如有不多,那就算了~~)
估计电阻有变质了,料板找啊找!BQ24751的,套公式一算,一样的!
赶紧换换换
上可调试机,ACDET电压2.87V!
20V充电了,装机测试!
然后问题来了,电池充到60%显示电池已连接但是未充电!
难道是刷的EC程序有问题?赶紧把原来备份的程序刷回去!但是还是一样!
搞来搞去,后面把我的测试盘装上去又可以充电了!果断帮客户装了个联想的电源管理程序,OK搞定!
图纸跟BIOS论坛很多了,就不上传咯
第一次修充电问题,如有不多,大家多多海涵!
麻烦加点分呗,先谢谢了!

网友:
充电的问题 现在还是比较多的  联想的9012系列 就是要电源管理程序才行 很是麻烦

网友:
充电不好修,给楼主加分

网友:
楼主好样的,不充电的机器比较难修 特别出来ACIN的电压 更难

网友:
充电的不好搞,楼主耐心好啊,这一波一折的,技术不错

网友:
充电不太好修    还是楼主细心 按数据手册测试

网友:
充电不好搞 还报不上价格  一般都不修

网友:
充电问题看着问题不大。其实挺难修的,我就头痛充电电路

网友:
遇到过这机器的,死活不充电,芯片换过n个,电阻也换了,就连电容也换了,最后死命翻贴,一个软件的事情,哎

网友:
联想的质量现在太差了,天天客户拿来修的都是联想的,无语了对联想,不过好着我们维修认了,多挣点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先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了   这种故障看着头就痛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联想很多这个现象 ,装下 联想那电源管理就可以

网友:
不充电的机器比较难修 特别出来ACIN的电压 更难

网友:
加分了  单纯的复杂充电问题 确实有时候不好搞

网友:
在I2C上还有记忆芯片,比如24系列,然后客户可能设置了电源管理系统的充电设置造成的

网友(2021-12-07):
充电问题有些好修 。有些不好修 。

网友(2022-01-13):
充电的不好搞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