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475 不触发

楼主(2017-09-07):
拆机,测3V,5V,测RT8205的工作条件,测得1脚与6脚电压为0V,正常电压应该有1点几V, 依照这条线路的控制查,这两个脚受控于温度芯片和KB930,拆下温控芯片,插上电源,3V 5V 有了,淘宝购买一个温控芯片,OK,点亮。

网友:
这个机子不触发桥还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A:
G系列的机器坏的真多。。。。。。。。

网友:
这个不安装那个温控芯片应该也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系列的机器坏的真多。。。。。。。。

坏的多才有利于咱们维修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