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480

楼主(2017-09-07):
插上电源,电流显示4A,短路啦, 测公共点短路,用烧机法,电压调到5V,电流3A, 发现电源一滤波电容发热,拆掉,测公共点电阻正常,装上一个滤波贴片电容, 开机 显示 联想, OK
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这样的还是不要发的好,简单,而且你没有图啊

网友:
这个要是大边 多数保护隔离管也会坏的

网友(2018-09-14):
要看下能不能充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