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飞利浦

楼主(2017-09-07):
显示器 显示白屏,拆机 测屏幕3V无,  测得保险电阻不通,更换一保险电阻 ,显示正常

网友:
这种案列  ……下次写上简单的机器型号等

网友:
是啊,又没有图片,也不知道型号, 只知道换保险,可能是通病

网友:
可以的小伙子,又捡到钱了……8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