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U4FA 这个芯片有谁知道是哪个厂家的 有数据手册吗

楼主(2017-09-07):
联想MIIX211主板电源接口附件的一个芯片  烧机发烫 但是淘宝找不到这个芯片 百度也搜不到引脚定义  有知道的兄弟帮帮忙 八个脚的 SOP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6288CCAC

谁说淘宝找不到,我就是淘宝找到的。你直接搜索ABU4FA肯定是找不到的,因为前三位ABU才是对 ...

感谢感谢  就是这个东西  终于找到PD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6288CCAC

谁说淘宝找不到,我就是淘宝找到的。你直接搜索ABU4FA肯定是找不到的,因为前三位ABU才是对 ...

兄弟你太硬了,牛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6288CCAC

谁说淘宝找不到,我就是淘宝找到的。你直接搜索ABU4FA肯定是找不到的,因为前三位ABU才是对 ...

解决了楼主问题   路过的给加分

鼓励种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6288CCAC

谁说淘宝找不到,我就是淘宝找到的。你直接搜索ABU4FA肯定是找不到的,因为前三位ABU才是对 ...

太厉害了,对芯片型号有一定的研究